悲剧啊 我的1.5t 盘盘 插电源的时候冒烟了

楼主(2012-07-19):
打开电路板一看电源接口旁的一个电阻烧了  已经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了 咋办啊

网友:
试试找个一样的板换上去吧

网友:
找厂家。什么破盘盘啊?

网友:
稳压管坏了,换一个就行。

网友A:
直接把稳压管拔了不管了 用用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稳压管拔了不管了 用用看看

楼主最好还是找个装上,如果下次烧了就不是稳压管了,就是电源芯片了

网友:
應該是反向保護二極管燒了吧!直接拆到就OK 了!

网友:
以前我也有个冒烟的,西数的硬盘,一直没修好,改天找出来看看~~~

网友:
因该保护二极管冒烟了吧,直接把保护二极管拆掉在上电就ok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