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10k不显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接到一款SL410K联想的本本,能加电不显示,拔掉内存报内存警,插上内存电流跳变到0.85报警,滴滴两声,我判断是显卡,但是显卡报警时一长两短,我茫然了,我从植显卡,故障依旧,有修过这本本的大哥哥帮帮我,谢谢,谢谢,在线急等,,,,,,

网友:
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。

网友:
先换条内存试一下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,淘神依旧

网友:
显卡没植好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我修好了。换新显卡,难道显卡报警也有两声的,一切都是浮云,

网友:
这个显卡能换好,老弟厉害
说说去黑胶的经验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