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引起的硬盘故障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遇到一台电脑找不到硬盘,以为硬盘坏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机子先拆开,硬盘电源线重新拨了一下 换了一根数据线,故障还是老样子。难到硬盘真的坏了?后来突然想到电源也会引起硬盘故障,就拿了一个新电源 换上 果然!硬盘找到了。再仔细看看老电源的供电线和新电源的供电线不一样少了个橙色的3.3v 只有红色的5v 和黄色的12v 就找来个废电源 把硬盘电源线里的插子拨出来一个插到老电源的硬盘供电线里,接到橙色3.3v上面 再把老电源换回来 至此电脑修复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昨天看到过

网友:
这故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很多年前因为一个不合格的银河机箱坏了3块硬盘

网友:
很多电源SATA接口是省去了3.3V线的,转接线就不必说了,大多也没什么问题的呀,到底3.3V有用吗?

网友:
太常见了,其实不是主要在3.3V而是别的12V,5V有接触不好

网友:
我在修电源时,就爱把SATA电源转接线的另一接头剪掉,直接焊好也没用3.3V,接上串口硬盘也没出现过问题

网友A:
以后安电源时细心一点,之前遇到过把SATA电源插口插反的,把硬盘烧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怎么插反的??、 硬盘接口有防反插槽呀

网友:
硬盘电源线就12V和5V,没有3.3V,3.3V是给主板供电的,楼主这个帖子让人迷惑。

网友:
不说直接上图

网友B:
SATA硬盘输入电源中的+3.3V电源是为硬盘的部分控制电路供电的。很多电源没有提供SATA设备专用的15Pin插头,而通过D型4Pin电源插头转换的15Pin插头中又缺少了+3.3V电压的输入,所以大部分SATA硬盘中都设计有转换电路,将+5V电压转换为+3.3V的电压,也可以让硬盘正常工作,这样就实现了SATA硬盘与D型4Pin电源插头的兼容,长期使用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当然,最好我建议你购买ATX 12V 2.0版本以上的品牌电源,这类电源转换率更高,而且同样具备15Pin的电源接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ATA硬盘输入电源中的+3.3V电源是为硬盘的部分控制电路供电的。很多电源没有提供SATA设备专用的15Pin插头, ...

请传一张硬盘的电路板图片并指出5V转3.3的来证明吧。反正我看我手上的160G SATA硬盘没有这个转换芯片,直接是用12V和5V的

网友:
遇到过何楼主一样的问题。。电源会引起硬盘不正常....

网友:
我的理解,硬盘工作5V和12V即可,3。3V是用来刷硬盘BIOS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后安电源时细心一点,之前遇到过把SATA电源插口插反的,把硬盘烧了。

用大力金刚指按进去的,牛人啦。见过ide硬盘的电源口插反的,哈哈。

网友C:
有防呆的设计怎么会插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防呆的设计怎么会插反呢?

很多人是用蛮力的,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俺还见过把内存条也插错的。都融出铜来了。

网友:
还好了  虽然没听太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!经验啊!以后注意点!

网友:
夏天电压总不稳,有时也找不至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