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问题

楼主(2012-07-19):
三星17寸单屏点通用板 ,4个灯管。下面两根外接任何一根都没问题。但是两根一插就不亮。

网友:
裡面短路了。修過這樣的。還是老實換燈管吧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,你外接好的灯管试过吗,如果正常,就换灯管吧。

网友:
对。外接灯管若正常就说明原灯高有问题,若不正常就说明高压板有问题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就是里面短路了,换吧伙计

网友:
灯管不好  换呗

网友:
已经OK了。换过灯管了。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就是换灯管

网友:
直接换就行了。先看看灯管两边黑不黑。  你怎么黑就喊上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