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压板与高压板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2-07-19):
做用我知道是给屏点背光用的.请大师指点。

网友:
东西比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样的,都是起到升压目次,专业一点就是,高压板主要是LCD液晶上的,产生高压800-1500V,面升压主要是目前LED屏,产生24V压

Thanks!!

网友:
楼上的     有遇到笔记本LED 屏    暗屏吗   是LED 灯亮不起来       怎么换灯啊

网友:
我想问下 LED 的升压板 可以换成LCD 的高压板 吗?

网友:
LED 的升压板,可以换成LCD 的高压板的,只要更改板和灯管。

网友:
24寸LED 屏以下的市面有通用的升压板,24寸以上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搞成通用的?

网友:
LED换成LCD屏装得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