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eston A6 战神版 关机了 风扇还在转 IO换过无果

楼主(2012-07-19):
yeston A6 战神版 关机了 风扇还在转 IO换过无果   客户拿来的时候 就说风扇停不下来 要把电源线拔了才行 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  换了一个 IO 问题一样 还是关机了风扇还在转 《注 :能正常开机 可以显 兄弟们 ?》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现象 先顶一个 等高人

网友:
你插上诊断卡看看是不是关机之后风扇在转,复位灯常亮?

网友:
是呀 就是这样 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我就修到过这种故障,客户拿来时开机不跑码,量其电压都正常,最后换IO可以正常跑码,但是关机风扇却一直在转,诊断卡上所有的灯都亮着,没办法就重新再换了一个IO上去搞定。还有一次是也是客户拿主板过来就是这种故障,关机风扇一直在转,最后和客户交谈了解到他的网卡被雷打坏了,现在用的是PCI网卡,而主板上的坏网卡芯片没有拆掉,拆掉主板上的坏网卡芯片故障解决。仅供参考!

网友:
都试过了 网卡 声卡、 全拆了  BIOS里面也关了 还是一样 汗心呀  不知道从何下手

网友:
量一下绿线相连的电容电压看看

网友:
南北桥集成的吗??

网友:
应该是USB的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下  应该是电源的ATX不好 或者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接电源绿线的哪一端上有一个小开关管,测一下看是否坏了,别外接这一管的基极上的控制信号不正常了,前一步再测,看看是IO连接线路上是不有短路的元件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种故障,换IO不行,我忘记当时是怎么修好的了,明天问问我那同事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...

网友:
如果是我直接把他改了看看

网友:
碰到过华硕的  跑线跑到IO旁边的排阻 换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