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芯片问题

楼主(2012-07-19):
一块845主板,I/O为华邦 w83267HF-AW的,下行是@AM.MEGA.87-96.最后一行像篇号,例:429G7A242057102UD。每个芯片都不一样,我想换I/O,请问最后一行的篇号不一样可以更换吗?

网友:
可以换,只要前面一样就OK

网友:
只要不是专用的IO ,只要型号一样( w83267HF-AW )就行了。

网友:
w83267HF-AW一般就可以代换了1

网友:
型号一样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俺也不知道  所以进来吸取下经验

网友(2012-08-20):
我也在等答案

网友(2012-10-11):
找同样的型号,应该没问题,我平时都是这样搞的。关于IC的标注我问过IC 厂商,最下面一行一般是厂家出厂的序列编号,和生产批号,没关系的,

网友(2013-02-10):
最好一样的,有时行有些机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