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1 掉电重启

楼主(2012-07-19):
手上有一本CQ41 一个月前是点不亮,重刷了BIOS后点亮了,使用OK!最近几天进系统老是不定时掉电重启,去官网重刷了BIOS也不行,
笔记本
温度正常,系统重做过了,WIN7 XP都搞过了,故障依旧,, 没有头绪。。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下。。。。。。
win7

网友:
散热没作好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没解决好....实在不行打一轮显卡看看

网友:
温度高不高?

网友:
温度很正常!40多一点

网友:
换个U 试下。

网友:
AMD 的还是英特尔的!!

网友:
不稳定的机器。。。。要查下电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几个了。。到现在都没搞定
昨天刚拿走一个I5的也是这个机器也是刷bios好的。。测试机台都没问题。。可是现在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再开就闪灯了
妈的。。。。这个HP伤不起啊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~ 这机子北桥爱坏!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没解决好

网友:
I3的处理器

网友:
是bios不匹配吧

网友:
把 温控短接 风扇改长转

网友:
说清楚什么芯片组的呀。AMD的爱出问题。尤其北桥

网友:
英特尔的

网友:
你拿鲁大师压力测试下 感觉像是温度高引起的啊

网友:
我手头有个CQ41 I3的换了EC的晶振和电容好了,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还没搞好。

网友:
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啊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压不稳定!

网友:
1 从新做下BIOS   2  做一遍 显卡

网友:
用鲁大师测试下温度啊

网友A:
掉电之后还好重启么。。。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兼容,或者硬盘有问题,建议用U盘进PE看看,

网友:
BIOS我刷过好几次了,散热绝对OK  ,英特尔芯片组,论坛上好多这个样子的现象,也都没有人解决的!这个机子我刷了BIOS一个多月了才出现这个样子的问题的!HP就是垃圾的代言词

网友:
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机子,在把BIOS进去看一看

网友:
这种机 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可以先换个CPU试一下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,cpu座子。一般重启跟cpu有关

网友:
到底啥问题啊,解决没有啊?

网友:
他们讲的方法你在照做一次,看一下子可以不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电之后还好重启么。。。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兼容,或者硬盘有问题,建议用U盘进PE看看,

兄弟没修过这个本吧,不懂不要乱说,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,不定时掉电很多是外设引起的多。主要查看内存的供电和CPU供电,看看可稳定。最好把这两部分的滤波电容也换掉

网友:
好像C041经常有这种故障,但没什么好的方法解决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管坏拉

网友(2012-08-23):
问题解决了,同行那里换了个MOS管,没问题了,就是同行不相信就是那么简单,硬要试机,用NX6440的屏和键盘试机,一接主板就短路,现在报废了

网友:
我手头上也有个这个的电脑,也是同样的问题,换了ec,bios,吹过显卡,怎么都搞不定,郁闷呀,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