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IBM T60主板VCC3M对地短路怎么办?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发现IBM T60主板U61发热烫手 ,经过排查VCC3M有对地短路现象,对地电阻10偶,拆了好几个电容和二极管也没发现问题,也发现有明显的烧蚀痕迹。和VCC3M连接的元件太多了,一个一个拆不现实啊?请问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判断故障点?

网友:
烧鸡大法  这个应该知道吧   注意度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把东芝芯片吹下来看看对地阻值呀!~

网友:
这个都不知道怎么修啊?
最快的就是烧机大法,

网友:
对地10欧,电容一般短路的少,应该是管子和芯片多

网友:
也就是3V。。。。小电流慢慢大的去烧啊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过,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才好?谢谢!

接个3V慢慢 去烧,注意要限流1.5A左右

网友:
我的方法是把可调源拉0V,电流限到三分之一,从0V往上慢慢调,注意电流大小,然后看板上哪里热。

网友:
加电烧但电压不能太高了,3v左右,要是烧不出来很可能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用5V串接12车用灯泡后大约3V左右开始烧机,

过会发现Q17发烫,把Q17断开,

加电VCC3M和 VCC5M都没有了。而且U41发烫。

网友:
烤鸡法、、、测测南桥旁边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就短路哪里直接拉线

网友:
烧机法用不好会烧坏其它东东。

网友:
烧吧,不是梦,呵呵

网友:
用5V串接12车用灯泡后大约3V左右开始烧机,过会发现Q17发烫,把Q17断开,经测量没问题。加电后VCC3M和 VCC5M都没有了。U41又开始发烫 。又把L4拆下,试机没有发现发热的地方,测量L4也正常。按上L4加电板子都又正常了。真晕死了,具体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