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LED屏那位师傅维修过

楼主(2012-07-19):
屏故障   开机亮屏1秒后暗屏,测量后   升压板A8507芯片有毛病,那位师傅维修过这种LED的
,用通用6P升压板可以更改吗??

网友(点评):
前几天修了个,升压板IC芯片烧个洞洞。。。换LED升压板搞定。 就是右下角暗屏、

网友:
       师傅们经过看看...        在升压板上的插口是 1.0MM间距       插屏上的线口是0.7MM间距 薄点。。。         都是6跟线

网友:
直接换了升压板,

网友:
LED还真有点麻烦!

网友:
换升压板吧

网友:
led还真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A:
先了解下插屏那边的接口定义..6根线的 一般多为2条正 4条负..定义知道了..然后再查一下屏LED灯条的电压 电流..再找LED板..定义不一样都好搞..主要是LED灯条的参数要搞对.

是的,
同意楼主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了解下插屏那边的接口定义..6根线的 一般多为2条正 4条负..定义知道了..然后再查一下屏LED灯条的电压 电流 ...

谢谢了,已经搞了,主要向问   插口不一样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实在不行按定义焊线不就完了,是不

网友:
上回修到一个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LED修的暗屏暂时没有,有两抬不通电的ED屏很少修,看来要说研究

网友:
修过一个联想的,电源板坏了,没电压,换了个电源板,用原来的高压板,刚开始时没问题,用一会用就是一半亮,一半不亮,再过一会就暗屏,研究了关天,最后接上 ADJ这回算是没事了

网友B:
藐视这款机子没 过保噢  屏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芯片了   芯片补焊有可能会亮起来噢  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藐视这款机子没 过保噢  屏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芯片了   芯片补焊有可能会亮起来噢  嘿嘿

不行奥。。  客户在外地卖的 还不到5个月

网友:
LED还真不会搞。。上回搞过一个LED屏不通电。维修电源板。。。遇到升压板的问题。还真不知如何下手

网友:
暂时还没动过LED的路过    这个直接该升压板应该可以的吧?

网友:
直接换个高压板再看下哇

网友:
没弄过LED的,有空好好研究下

网友:
直接换了升压板, 淘宝大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