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X193W显示器改通用板心得

楼主(2012-07-19):
前不久有台宏碁X193W显示器驱动板出现了问题,偏色,RGB阻值800多,判定问题是在驱动板上的主控MCU,淘宝一搜这种原装驱动板要100大洋!所以就没舍得买,也不确定屏上有没有问题,所以就先买了套测屏工具回来,安装上,设置好跳线,正常显示了,于是就把这上面的通用驱动板拿来改装先用着!供电、按键板经过测量后,都已经接好!可是问题出现了,灯管闪一下就灭了,但是一体板没有问题 啊!之前只是偏色,所以,就单独测试了下灯管,也没有问题,那问题还是在一体板上,确切说是在高压板了,高压板的芯片是L494,肯定是保护了,就去保护,到网上一查1脚和16脚是反馈的引脚,接地可去保护,于是就接地,通电试机,一切正常,就是以后再也不会出ACER了,还是有点怀念的!对了,这个一体板是冠捷生产的!一体板的型号没记住,现在就是用的这台显示器发的帖子,分辨率还是这个好1680*1050的!分享一下,不足之处请指正!

网友:
原来1-16脚接地就好了啊。。。。我一直以为不能同用。。学习了。。
另外两个都接地?还是接一个就好

网友:
看看前2天 一个网友发的帖子 去保护的悲剧。

网友:
这个就太小意思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