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G2000wd显示不到边,

楼主(2012-07-19):
这个显示器来的时候客户讲用个10分钟就黑了,然后再亮,再黑,很频繁,这很明显电源高压的问题,拆开后量了量,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,于是就把各管子,变压器,都加焊了一遍,问题出来了,能正常显示了,测试了很长时间,但是屏幕右边有2厘米的黑边,按自动调整也不管用,这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,但我没动驱动板,看来我又要贴钱了,

网友:
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,,并不是所有不是满屏的都有问题,,有很多显示器都是这样,,比如我现在在用的清华同方KF773K,右边一厘米的黑边,,其实你调一下分辨率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