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磁头加电压、是不是可以恢复坏道区数据??

楼主(2012-07-19):
效率源指南针、是怎么给磁头加电压、让磁头工作在极限状态??

网友:
这都是效率源吹的东西,效率源的软件根本不好用。

网友:
这个新鲜,没玩过哦,一般是换磁头,请问加电压操作原理是怎样的,在那个芯片上实现加电压还是直接在磁头上加电压,懂的解释下哦

网友:
要想提取有坏道的数据一般都是给磁头加电压、加大电流来读取的了(这个是软件设计时搞的了,只要会用就行,具体手动怎么加压,我也不知道),坏道的地方盘面上面的磁粉已经失效了。不过这样会减少磁头寿命的,

网友A:
不用你手工做的,软件自己完成,就像楼上说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你手工做的,软件自己完成,就像楼上说的。

十四年前、有人给磁头、主轴电机加压、来给硬盘超频的、只说速度传输上去了
没有说可以恢复数据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十四年前、有人给磁头、主轴电机加压、来给硬盘超频的、只说速度传输上去了
没有说可以恢复数据!!

真是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