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45GCNL 主板维修不跑码

楼主(2012-07-19):
intel D945GCNL 主板维修不跑码
上电不跑码 各项供电都正常 CPU 北桥正常发热 刷过BIOS 不好使

网友:
有可能是IO坏了

网友:
像这种inter原装板子很多时候都是不跑码的,你接显示器看一下。

网友:
期待中,老是遇到775一类的板子,各处电压正常,BIOS刷过,然后就素手无策了, 现在看到这中板子就迷茫。

网友:
主板的CPU座容易出问题!

网友:
   供电正常。复位呢? 有复位 杀南桥吧

网友:
座子测过没有?

网友:
时钟复位都没说  怎么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主板的CPU座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有时间的话就按流程修了

网友:
上假负载打对地值,看有没有空焊

网友:
先给北桥加焊一下,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,差不多都能搞定

网友:
照片拍得不好,有手震的感觉!

网友:
如果是供电。时钟 复位都正常。换IO。拆网卡等外设试下。

网友:
inter南桥容易坏

网友:
不要依赖诊断卡  有时候不跑码照样点亮  都正常我还是觉得桥虚焊  或BIOS 刷错   按步骤慢慢来吧

网友:
是不是CPU坐虚了

网友:
换个CPU再不行加焊一下CPU座子。

网友:
接下显示器有没有亮,如果没有看看时钟复位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