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USB接口坏了

楼主(2012-07-19):
所有USB接口坏了,找PCI卡试了不行,测USB供电正常,用手摸南桥发烫,桥估计坏了,没

BGA放弃维修了

网友:
打打usb数据线阻值看看没?

台式机已经划不来换桥了,直接换主板吧

网友:
说的也是,直接换班

网友:
估计南桥坏了!!

网友:
估计也是够呛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基本,锁定南桥坏了

网友:
换桥不划算还容易返修还是换板子

网友:
测阻值  不对 直接桥

网友:
一般是南桥   或者是供电

网友:
2手好一点的板子也就100多,换桥不划算了!!

网友:
看看bios设置吧,现在的南桥usb坏的不是太多了,多数都是设置的问题,

网友:
除非是工控板,否则无维修价植

网友:
换主板了,还搞这么多做什么

网友:
打一下值啊。一般在500左右。

网友:
价格报得上去就换呀,南桥便宜,我经常换主板的桥,客户愿意修有什么办法

网友:
我   曾经 意见过一个戴尔的    一切正常   可以进系统  可以玩  就是USB不可以 用   供电长   数据线阻值正常        我  干了 半天  没搞定     客服急着要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后来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换桥就好了

网友:
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,搞的一些活都没必要做了,唉,做事难,事难做啊

网友:
打一下阻值看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