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19寸显示器 开机亮一下就黑 急急急

楼主(2012-07-19):
现代19寸显示器  开机亮一下就黑     打开发现一个电容爆了    换完后还是这样   怎么办    急急急

网友:
我发现你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,,基本都是高压板或灯管,,难道换一个显示器就不知道怎么弄了?

网友A:
我知道      灯管肯定是好的    改个高压就OK了         但不不想改呀    我们这现在价格低呀  报不上高价   就看看大家有没有别的办法    简单 成本低  的    呵呵         赶紧   帮哈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      灯管肯定是好的    改个高压就OK了         但不不想改呀    我们这现在价格低呀  报不上 ...

你修个显示器还不收人家一百五左右???  一个高压板    就是逆天也就二十多块钱     你怎么都是赚

网友:
那你就应该好好认真检查一下高压那边的电路啦!这东西哪里有捷径可走啊,改高压你嫌成本高,那还有什么办法。唉……

网友:
最多能收人家五六十块

喝风吧 不用修了 你混不久的

网友:
灯管没问题那就是高压问题了,你不想换高压板,那就买那几个高压电路的芯片吧,估计买的成本比一个高压条还高,而且不好找!一条高压条就10多块都舍不得换,干脆不要修好了

网友:
五十块 够了 没必要赚太多  心地要善良 那样生意才能长久

高压条 工具焊材得20吧 只有30块了 装个系统也得有30吧
你也喝风吧

网友:
保守、保守、太保守!!!!!!!没有付出哪来的回报?楼主应该感谢楼上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哥们。如果你手中有旧件配换上也行,这是最低的付出了,若无有,换板也是一个好方法啊,只是争得少了点儿而已!

网友:
说清楚点撒,黑了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,有就用手电筒照有没有影子

网友:
先测试一下灯管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不想换那你就修吧。在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的前提下你可以查一下驱动ic有没有损坏。

网友:
你那个板子是什么板子啊   19不是黄板子就是绿板子  看看4606吧

网友:
       高压去保护    OK了      最低成本

网友:
十多块都不付出话,修的时间就更长!!!!!

网友:
对于改高压板就ok的维修还觉得麻烦  你可以不用做了   一个高压板15   几分钟改完 收个百八十的   你还不满足?

网友:
你们收费都挺高的。换个高压条一般就是50左右。不过换的少。只要还是修

网友:
高压问题 灯管问题 都会亮下就黑  高压包问题也会  。。i查都不查 。问了也白问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