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与主板不兼容引起的系统蓝屏

楼主(2012-07-19):
  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  客户反应是蓝屏   接电烧机10分钟左右蓝屏   根据错误代码是提示硬盘读取错误
   开始尝试格盘重做系统  无效    然后低格  扫描坏道   结果硬盘没有任何问题    于是再装系统  问题体依旧   于是拿了一块二手硬盘装上去做系统   烧机1小时无问题  原硬盘更换到另一台电脑烧机也无问题  期间包括IDE线  电源都尝试更换过   都不能解决  最后顾客买了一块新硬盘  一切ok

笔者奇怪了 难道硬盘跟主板不兼容?   但是顾客反映电脑用了2年都没出过问题   我就不明白了 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 望指教

网友:
从来没有遇见过!!

网友:
我手头有几块希捷同型号的硬盘,分别装在同一机器上,表现在速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,包括开机速度(WINDOWS启动条格最快的跑6次,差的9次),和读写速度,但这些硬盘都是好的。无法解释。

网友:
这是否是传说中的王八看绿豆,对上眼了?这个银盘就看这个主板不得劲?

网友(2012-12-12):
总感觉主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:
我勒个顶        狗血的情况就得用狗血的理由解释

网友(2013-05-17):
硬盘数据线接触不好 也有可能蓝屏

网友:
bios错误吧

网友:
硬盘和主板不兼容我到没有碰到过 楼主可以换个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数据线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