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进COMD问题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去了一次客服家让我给他装系统,刚开始我是想用U盘装,用U盘装就必须设置启动顺序,但是我不管是按DEL还是F1或者是F2还是F12,所以的键都按过了,就是不进COMS啊,什么原因了,希望哪个高手知道,说一下吧

网友:
键盘问题?USB键盘?你按F11或F9看看,还有Esc键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看一下键盘接口,如果是USB,换个PS/2键盘试试

网友:
什么品牌的机子?或者机器的型号你都不说,至少也得说下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吧?

网友:
一般自检过后屏幕下方会有提示的啊 怎么进CMOS 怎么改启动顺序都有

网友:
开机先按几下ENTER 出现选项画面后再按F12选择启动的设备

网友:
我把硬盘拔了,直接用U盘进,进了PE在插上硬盘,装好系统,就行了 ,进不了COM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