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清洗

楼主(2012-07-19):
CPU针脚脏了,用什么方法清洗好,我一般是酒精浸泡然后用刷子刷,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,是不是要泡久点再洗效果会更好

网友:
CPU针脚都是镀金的,不容易脏的。一般也很难清理,要知道黄金是溶于王水的,要清理黄金,就用王水。

网友:
用二甲苯啊,可以的

网友(点评):
不知道什么是二甲苯

网友:
环境不好就容易脏呀

网友:
给你个建议,用液晶屏清洁剂,这个效果很好的

网友:
同意5楼的做法 效果不错

网友A:
我以前都是用酒精的···液晶屏清洁剂  那不跟水一样嘛···会不会出现短路啊····

网友:
早就听说CPU含有黄金,现在知道在哪了.....

网友B:
要是氧化了可以用橡皮轻擦就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都是用酒精的···液晶屏清洁剂  那不跟水一样嘛···会不会出现短路啊····

不会短路的,那液体可以把粘附在表面上的不导电有机物溶解掉,试试看啊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氧化了可以用橡皮轻擦就可以

中间的你怎么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短路的,那液体可以把粘附在表面上的不导电有机物溶解掉,试试看啊~~

好的   下次试试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