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上网本看视频卡

楼主(2012-07-19):
神舟优雅UV20-C17的10寸上网本,看视频时如果快进到没缓冲的地方就不动了,再快退到原来的地方也不动,只能重新打开视频,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恢复浏览器默默设置,不行换个浏览器试试看,还有FLASH插件更新下试试看,再不行装系统呗

网友:
你是不是用GHOST系统,如果是,请安装一个原版的,显卡驱动。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