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MOS管代换ATX电源中的二个主开关管

楼主(2012-07-19):
如何用MOS管代换ATX电源中的二个主开关管?电路应如何改动?请改过的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我的ATX电源主开关管坏了,我们这里买一只13007也要3元钱。我手头有几只节能灯上用的IRF740MOS管,想代换主开关三极管,但不知如何才能代换,故请代换过的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怕是不行的,功率散热都不合适的

网友:
场管是电压驱动,晶体管是电流驱动,驱动很难匹配的。

网友:
驱动变压器要改造一下,使次级输出电压高一些推动场管。

网友:
不换算改,改后一是不好改二是不稳定。不过MOS管倒是可以用IGBT管置换的

网友:
为省几元钱,大动干戈?

网友:
改了得不偿失,为了几块钱值得吗?

网友:
也不是纯粹为了省几元钱,主要是为了实践一下。
驱动变压器肯定得改,但不知原来的变压器次级驱动电压是多少?因此计算不出次级该加绕多少圈。

网友:
谁能知道ATX电源的驱动变压器次级的驱动电压大概是多少?烦请告诉一下。

网友:
得不偿失,为了几块钱

网友:
驱动方式完全不同,改过以后可能会不稳定,大负载下容易烧MOS管!毕竟这个半桥工作的方式和正激不同。

网友:
请有示波器的网友帮我测一下ATX电源的驱动变压器次级的驱动电压大概是多少?

网友:
有这个必要吗,哪要改的地方就多了,还不如买一个电源划算.

网友:
如果你不在乎MOS管挂的话,我可以提供具体电路,可在原驱动变压器基础上实验,其实740也就2.5元,记得要挂灯泡哦!

网友:
谢谢楼上提供的电路!谢谢前面的各位网友!
这几天查了一些资料,估计原驱动电路驱动功率可能不够。
要改就得大改,看来不改是最省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