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液晶显示器主控板维修的讨论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遇到两台液晶显示器都是主控板的问题,供电正常,灯管也能亮,只是屏供电不停的跳变,但是不插屏线,屏供电完全正常。这里有个N沟道场效应管,控制级和输入级都有5V电压,正常情况下,这是应该导通的,不插屏线的时候也确实导通,但是插上屏线就不行了,这个场管已经换过好几个,但是故障依旧,试问这是什么情况?还能修吗?

网友:
把屏线换掉

网友(点评):
这和屏线没有关系,我改了驱动板就OK了,只是我感觉这种板子应该能修好,所以想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下

网友:
这和屏线没有关系,我改了驱动板就OK了,只是我感觉这种板子应该能修好,所以想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下
,这两台显示器都是长城的,上午那台型号忘记了,下午这台是长城G176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LG  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 弄了很久  最后还是师傅搞定的 师傅叫我换了屏线就OK了

网友(点评):
屏线和这种故障真的有关系吗?挺难理解的,屏线都是导通的呀

网友:
短接那个管的两脚  不得换电容   再不得我也没招了
要是联想L15CH一接屏线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话这招很有用 (在屏好的情况下)

网友(点评):
电容换过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大部份驱动板这只控屏电压的MOS管都是P沟道的,而不是用N沟道。

网友(点评):
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啊,我见过的所有显示器的驱动板都是高电平导通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