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U盘进PE很慢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给顾客装系统,进PE很慢很慢的,什么原因了

网友:
拔掉硬盘试试。通常进PE慢硬盘坏的多

网友:
这个原因很多的,可能是内存有问题,可能是硬盘有问题,可能是南桥有问题,可能是你的PE与此机不太兼容===你得慢慢排除

网友:
进BIOS 打开USB FULL SPEED 。试试。有些主板在USB启动PE就是很慢,主板问题。

网友:
扫下硬盘吧  这种状况通常都是硬盘的事   PE如果和机器不兼容的话,根本就进步去PE

网友:
这个原因太多了,可能是U盘的原因,换个U盘试下吧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  期望高手出现解答

网友:
USB接口是1.1的还是2.0还是3.0
USB接口影响很大啊

网友:
U盘进PE 因板而定的 有的板子进的快 有的进的慢, 硬盘也会影响到进PC的速度,USB接口也有影响的!~

网友:
硬盘问题比较多一点  换个硬盘看看吧

网友:
是不是笔记本的型号太老。进那些简单的PE,戴尔一般老机器进PE都很快,像IBM进PE就慢,一般硬盘也有影响,影响不算大,

网友:
先把硬盘拆下来试试不就可以了,分区有问题也会影响启动。

网友:
这还是硬盘的问题大一些。如果硬盘前面有坏道就是这样
你测下硬盘吧

网友:
与U盘的品质有关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,,基本分两种
1.前置USB供电不足,这种情况直接把U盘插在后面即可。
2.还有就是主板USB模式没有调好,主板BIOS里USB2.0的默认设置为Full-speed+
改为High-speed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硬盘,光驱统统拔掉试一下.

网友(2012-12-20):
一般硬盘的可能性要大些

网友:
进PE很慢,首先在DOS下检测硬盘,看是否有坏道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摘抄一下 留作笔记 说不定以后就用得上

谢谢楼上回复的各位 谢谢

网友:
你顾客的主板不支持USB2.0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坏了,卡在那了。

网友A:
有时候格式化一下盘就可以了

网友:
pe在内存中运行,与硬盘有什么关系,而且只读取文件列表

网友(2014-04-26):
做系统多了,总会遇到进PE慢的。我这手头也有一个,好不容易进去了,桌面开始还在加载,突然就变成蓝色桌面了,桌面图标也只有我的电脑和一个什么东东,重启,又进了一次才正常。

网友:
bios里面fullspeed改成highspeed之后果然快了!nnd,原来打算不管这个问题了,装了系统就得了,结果镜像马上就要复制百分百了我的脚绊了一下电源线,重来一遍吧~~~

网友:
试了一下,确实是硬盘的问题,估计有坏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