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几例还算麻烦的维修案例

楼主(2012-07-19):
  1: ECS945GC-M   声卡被摘,引脚腐蚀,报故障不稳定, 直接上U,复位正常,不跑吗,刮BIOS,掰南桥,正常跑码了,几次都OK, 送过去,打回来说不亮, 又不跑码,清空CMOS就好了, 看来还是南桥的问题, 躲不过,加焊,  补声卡拷机OK

2:昂达A770 大板,接12V4针触发立马保护, 打VCORE上下管G极阻抗,12V 与VCORE 全部短路,坏得真多呀,驱动IC也坏了,9个场管全拆下来,电源IC  RT8802 +BD小芯片, 直接换一个BD小芯片,阻抗正常了, 一个个测量场管,坏了3个, 用09N03代换后打波行很稳定, 上U 3组场管波形稳定,交付使用。

3:蓝宝石3850显卡,做工挺好的没有GPU供电,拆场管散热片,打2组G极阻抗一致,上电GPU电感波形有瞬间波形在1.2V左右,
打GPU阻抗3正常,  IC 为UP6201BQ 没有查到PDF ,  虚汗比较多, 烙铁加焊,不行,用风枪, 现象不变,找BOOT二极管,两个都有12V,没办法, 找一个料换上, 现象还是不变,晕了,GPU坏了吗??  以前 荣生  指点过高端卡GPU有问题有可能电压也不会有,  也不清楚有没有记错, 直接加焊吧, 亮了, 哎 ,经验不足啊, A卡真难修。

4: 威刚2G DDR80016颗粒内存玩游戏花屏, 拿过来测试OK, 拿过去又不行,有的主板7F不亮, 有的主板档LOGO ,刷BIOS
档LOGO的主板顺利进系统,  另一个不行,在我的主板上都很正常,   兼容性故障,RST  MEM怎么查都没有报错, 遇到了
内存插在集成显卡 有点点花屏的情况, 这个恐怕只有道长类的高手指点才行,  觉得应该是第一颗 或第二颗粒不良,  准备拆颗粒
结果风枪头取不下来, 掰了半个小时还是下不来, 结果风枪发热丝掰断了, 哎, 有高手指点下有什么软件能测出此类故障点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