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机镜头怎么调整!

楼主(2012-07-19):
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镜头,  开机老是提示镜头错误!   一开始,镜头里面齿轮坏了 ,  现在补好了!  现在老是提示镜头错误。  开始不显示! 我发现镜头已经到位了!  还是不显示!  关机的时候会显示关机状态,  关机之后会自动开,  然后镜头就不动了,也没有显示,关机也不行,只有把电池拿掉,重新安装才行,   这个是什么原因,  怎么搞!    前几天也遇到这个的状况  ,无意中就 好了,  但是这一次就不行,  实在不有办法了 ,  请大家给个小小的意见

网友:
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,  照你这么说,我感觉是是按键板里面有氧化   你拆开看看,有的话就刀片刮刮, 试试吧!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鸟牌子的!  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好的!   就是关机的时候要手动镜头才能进去。。。  现在症状是,老是提示镜头错误  是的

网友A:
哈哈,不好意思,刚才没仔细看你发的帖子!    你说的这种情况,要么是光耦没到位,相机检测不到镜头位置;要么就是自动对焦后组,你装的时候,没装好!

网友:
拆开吧,截几个图上来, 帮你看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不好意思,刚才没仔细看你发的帖子!    你说的这种情况,要么是光耦没到位,相机检测不到镜头位置; ...

呵呵!  上传了 你看下!  谢谢

网友A:
第一张图中的自动对焦的镜片,  你用镊子转动齿轮, 看能正常上次活动

网友:
第一张图中的自动对焦的镜片,  你用镊子转动齿轮, 看能正常上下活动

网友:
哎,你之前装好镜头,有给镜头加3V左右电,  能正常伸缩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张图中的自动对焦的镜片,  你用镊子转动齿轮, 看能正常上次活动

搞了  好几次了    现在都没有心情搞了

网友A:
嗯,有时候麻烦的时候  谁都有这种心理`    我一般都是点根烟,  完了回来再整!  这种应该不是大问题, 有时间你自己慢慢研究下!   当你这次能把它修好,下次再修相机镜头,肯定信心满满!   我吃饭去了,饿了! 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,有时候麻烦的时候  谁都有这种心理`    我一般都是点根烟,  完了回来再整!  这种应该不是大问题, 有 ...

以前信心满满的 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

网友B:
这好像是三星的ST45还是65啊。。没有什么注意点,按你第二张图好调调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好像是三星的ST45还是65啊。。没有什么注意点,按你第二张图好调调好

让我头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之前最好拍个相,留着备用

网友:
装的时候慢点
注意看

网友:
没装好,要不是对焦马达的问题

网友:
从图片看,对焦镜片断了一边,有点倾斜

网友(2012-08-20):
应该是没装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