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硬盘160G找不到盘

楼主(2012-07-19):
希捷硬盘160G找不到盘,有时开机找不到硬盘,有时开机可以正常用。突然就在找找不到了!!!我找了一个相同的主板换上还是如此。。。找不到。。。求助!!!大侠们救救我!!!

网友:
先确认代数。。。。11-12 。。。38400 COM速率    其它9600  速率。。。

网友:
找不到什么?空板接上去BIOS里面也能找到硬盘型号。如果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就直接扔掉,没有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电路板接触不好,最好能进指令里面,看看什么指令信息。

网友:
老大~~现在是电脑启动硬盘指示灯闪烁。。。进入自检就没有硬盘。。。怎么办

网友A:
看指令信息,如果,不懂看,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吧。

网友:
这是硬盘不行了。有可能是有坏道或是模块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指令信息,如果,不懂看,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吧。

大哥!!!硬盘找不到了。。。信息都不显示了。。。去找数据恢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