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wdqgs龙威30V5A可调电源电压调节慢(已有2台)

楼主(2012-07-19):
可调电源电压调节慢,一台用了4年吧突然就慢了,调完旋钮半天数码才停。另一台买了半年也是突然慢的,这毛病传染?
这机器有通病没,查机械旋钮还是反馈?给个思路啊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20 17:47):
已修好

网友:
型号是PS-305D 我另外几台是AT的。

网友:
都修好了,电位器的事。10K的电位器不良了,调压的和不常用的限流的互换一下先将就用着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电位器的问题是用时间长了容易磨损或接触不好,拆机件更换后就好了,或者说清洗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