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

楼主(2012-07-19):
仁宝的板子  LA-4211P  拿来不亮机的,拆开看裸板测电流上到1.1A左右,没什么跳变,不会没过CPU吧,以为卡在显卡位置,正准备加下显卡的,然后在看下是G98的显卡,不容易坏啊,又打消了这个念头,然后师傅说这板子网卡容易坏,我就把网卡拆了下来,涛声依旧啊,U,内存都换过  无果,电压全都起来了,用假负载测一切正常,然后看了下,CPU脚都发霉了,汗,CPU都进水了,麻烦啊,然后用风枪吹了下CPU底座,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哪位大侠帮忙看看,先谢过了 G430 - Compal

网友:
你把U 拆下来电流多少 拆下内存呢  电流一样么?

把U拆了 电流大概在0.8左右 然后就掉

网友:
笔记本CPU下面咱会进水喃,
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台式机也是CPU座下面进水把CPU脚都腐浊掉了。外面看到又没有进水的痕迹。真搞好不懂

网友:
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和信号~!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查了主板上的条件均正常,所有复位均正常,不是显卡的问题,楼主重换下北桥试下。

网友:
白屏 G430难搞哦 没有思路 明天看看屏幕有没有问题先

网友:
G430的遇到的进水的比例很大,刁歪的故障才最能锻炼人,修了后很喜悦,没修好的话心理的压力和打击都是满大的
有时在想维修这条路…… 有时都没信心了

网友:
CPU座子加焊下,换个CPU试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