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BENQ电源板 无输出,在线等。

楼主(2012-07-19):
   电源管理芯片是1203P60 ,6脚有7-10V跳变。8脚启动也跳,其它无电压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。在线等。我换过1203, D602换过,C609 C613上加过电容,实在是找不到问题了,光O也换过。其它也找不出来,2 3脚沿路也找了。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换C906 D901 D902 在6脚串个二极管加个小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大电容300v跳变不?300v不跳变。看看开关管Q601。

同意楼主: 0.0 反对楼主: 5.0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5
300V都会跳,那是不是220V也在跳了。

网友:
大电容不跳,好我试一下。不过开关官我量过是好的。我试试

网友:
换了也不行。

网友:
我都是换板的呵呵

网友:
会不会是整流变压器???

网友A:
查5707   9024,就算没有坏也换了,在加焊

网友:
没有变压器。难道要换板?这板子干干净净的也没坏多少东西,修不好可惜呀。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?

网友:
那双二极管怎样

网友:
大哥你再看看板型,这板没有5707呀,和你说的那种不一样。10楼说的是那双地极管呀?好多我都量过都好的。

网友:
我换了两块这样的板子了。都是改的通用版。我个人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

网友:
我一开始就换的1203,一直都是这问题。我换的这个是一新的。晕呀。

网友:
6脚供电有点低吧
应该是16V吧

网友:
明显低,还跳。神马问题呀

网友:
忘了告诉你,203d6的8脚启动电压是300v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通用板换的。

网友:
朋友,你可以考虑加个电源模块去,我一般都是这样修的,省去了好多麻烦,料那么多,不好备料

网友:
601 602我也量过是好的,在线量的。我取下来试试。谢谢16楼

网友:
也是个办法,不行就学楼上的。

网友:
benq  电源嗨不好修吗?  1200坏了 换上秒杀

网友:
这类板子光耦不容易坏。遇到大电流,电源芯片还有开关管旁边的贴片电阻容易出问题,楼主一个个量一下,很快就会搞定 了

光耦坏的还是挺多的。你修的不多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5707   9024,就算没有坏也换了,在加焊

标准的答非所问呀

网友:
故障现象也不报一下,别人也得分析一下啊!开机闪亮一下,后又熄灭,大都是高压变压器的毛病;换了就好!它保护啦,怎么输出啊!
换个高压板试一下吧。

网友:
对加个电源模块试试很方便

网友:
查下TL431稳压管是否正常,TL431L异常也会引起输出异常!

网友:
取下1203,看下启动脚电压,如果不跳,再换1203。

网友:
先去掉集成块 接上3线模块   试试有输出吗    那样好查的

网友:
我一定要学习,真的没有人能搞定楼主呀??

网友:
这种机子其实很好修的,就一个12000AP。一个4。7,一个47,一个1K,还有2个稳压管。

都是秒杀的机子。基本上万用表测一次,就能一次成功的板子。

楼主应该说清楚,最开始是什么坏了。哪里被你修过的。

网友:
。。。晕了!那么多人!就没有能修好的???迅维也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什么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次级短路了

网友:
电源板问题 桥堆   MOS 管  1200  换掉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不是只会修C5707啊。图片上根本就没有C5707。

谁说没有啊?那两个不是5707就是9024,你修过几个明基啊,不知道就别发言

网友:
你把高压断了量过吗?前几天刚修 一样的板。无输出电压。1203P06换了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5707   9024,就算没有坏也换了,在加焊

这个。。。 以为benq通病呢

网友B:
不懂装懂的人还真多。

明基4H.06K02.A00的电源板,哪来的C5707。

是不是你把它吃掉了?

网友:
你能不能听的懂人话?没有5707也好,那有没有9024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懂装懂的人还真多。

明基4H.06K02.A00的电源板,哪来的C5707。

问下你怎么知道版号啊《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,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实体而已,有那么激动吗?

图片里有型号的,自己看清楚再回答。看不清楚就别说。

网友:
我遇见过几次输出5V,12V跳变都是因为300V大电容漏电引起的,希望能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fuyhjjkjkl 江河湖海

网友:
测光耦电压,看是热端还是冷端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高压启动脚电压跳变,引起一些列跳变,对照一样的电源板还是无果

网友:
到底解决没啊 都不公布

网友:
看开关管的GS极,,有没有阻值偏小。。。供电脚的稳压二极管是否漏电 电容是也换一个试试 ,,高压板的供电断开试一下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