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,上网一会看视频就突然白屏死机

楼主(2012-07-19):
精英主板,上网一会看视频就突然白屏死机,南北桥烫手。。。。请问如何解决!!

网友:
是集成的吗?

网友:
只有看电影白屏死机吗?  正常运行会这样吗?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是桥问题,加散热片+风扇

网友:
我碰到过几次,都是桥边上的电容造成

网友:
要么北桥,要么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是桥问题,加散热片+风扇

还有内存

网友:
什么电压,北桥,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主板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是不是主板现在便宜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机箱散热做做好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

网友:
南北桥过热,各加一个风扇降温

网友:
谢谢诸位~~~我就是不解。。AMD7750的CPU,精英主板大板。。一个超级桥在显卡下面。。。加不了风扇。大显卡下面空间不够!!!郁闷死了。。。。换了内存稍微好了一点。。整体机箱电源发热桥也烫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