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10无CPU供电求助!

楼主(2012-07-19):
今天修到一台东芝L510的机种,电流跑到0.21上不去了,量测发现没有地CPU供电,测量供电正常,vcore-en 3.3V正常,主板上其它供电正常,CPU i/c有更换过没有好,不晓得还有其它地方影响到的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cpu  供电芯片查了吗?

网友:
查CPU 供电芯片的条件

网友:
查了,就是一个pm-dv什么的哪个信号没有电压,有的人说换背面哪个大电容可以好,有试过好的吗!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啊 !信号都有 ,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还一样,求解!

网友:
按工作条件一步一步查吧

网友:
把芯片换掉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