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大家平常是怎么修复硬盘坏道的....

楼主(2012-07-19):
    大家平常是怎么修复硬盘坏道了呢  ....大家交流交流....

网友:
mhdd   低格啊

网友:
对 MHDD  低格

网友:
目前也只有这两种方法,MHDD。低格

网友:
补充:HDDREG   DiskGenius

网友:
只会用MHDD

网友:
记住坏道所在的位置  把硬盘坏道分成隐藏分区  不使用就行了

网友:
也就那么几种啊    悲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