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根IDE线引起的烦恼。。。

楼主(2012-07-19):
两年前卖给客户的一台二手机,前天朋友拿过来说开机定在画面那里不动了,由于当时装给他的时候就没有光驱,所以当时就以为硬盘有问题,但是在我这里试却没有他说的那样,让朋友回家换了键盘鼠标,晚上又打电话来说又那样了,第二天到门上上试确实定在那里不动,把了硬盘电源过了,毫不犹豫的把硬盘换了,装系统一切正常后让朋友拿回家,我还信誓旦旦的说肯定没有问题了 ,呵呵,悲剧啊,不到半天又打电话来,开机的时候有时候停在那里,用不到10分钟死机。我郁闷死了,于是花了点时间直接去他家了,开机试机,发现CPU使用一直在100%左右,(系统是刚装的,不怀疑软件问题了)。打开机箱发现CPU温度有点高,于是又把机器搬回来换了个风扇,天那,还是那样,于是就仔细检查是不是哪里温度高,发现CPU,南桥,北桥温度均正常。。。。无语了,后来手不经意的碰到了IDE数据线的根部,就是插在主板上的那头有温度,数据线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温度的啊,不假思索的换了根新的,好戏终于上演了,CPU使用率降了,试了一个晚上没有问题,第二天让朋友拿走了,到现在也没有消息(没有消息就是好好消息啊)。原来是一根数据线惹的祸啊,这年头稀奇古怪的事情就是多啊,希望搞维修的朋友们以后要注意多多细心哦,有时候会走很少弯路的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IDE线很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了  细心的好处~我也遇到过~我那一个领班,我都 无语了,客户拿来电脑说CPU过热,他开始处理,才、先换CPU3600+换成4200+,不行还是过热.在换显卡,不行,接着换风扇,不行,换硬盘不行,换主板,还不行,最后来了句非得逼我换机箱吗?我无语的笑了!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换东西,最后他不弄了,我闲来无事把CPU取下来在装下,动了动旁边的滤波电容,奇迹出现了,好了!就这么简单!我都无语了!我感觉是电容的问题!大家给下见解!~其实并不是说我多牛B ,意思是说我那个管事的多傻X!

网友:
感觉楼主就挺粗心的,吧维修的基本原则都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