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了新的显卡芯片后要不要加铜片

楼主(2012-07-19):
学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学哥学姐,

  更换芯片后,要不要加铜片

我只知道一般的631的显卡芯片更换之后,肯定要加铜片,而且还要加2
一般的741大的显卡芯片,如果散热片压的比较紧,一般是不加铜片

我最大的疑问就是,像AMD的显卡,ATI的显卡这些芯片,更换之后需要加铜片吗?因为以前都有加过,但是老是返修。

很不明白,这2种显卡需要加铜片吗?有人觉得要加,有人觉得加软的垫子

网友:
更换的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?、一般来说加铜片导热效果比较好一点

网友:
加不加,要看具体情况。如果散热器和芯片空隙小就加的薄点的,如果空隙大就加个厚点的,如果没有缝隙,就不用加。

网友:
一般ATI的我不加。NV的如果原来的有胶垫,就加,直接和铜管接触的就不加了。

网友:
加吧。。别舍不得那两块钱

网友:
最好是银片,不过成本高了点

网友:
我一般不加的

网友:
加吧。最好是加,而且最好是加银片

网友:
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本身上面就没加硅胶片的 就不需要了

网友:
有间隙就加吧,安全第一

网友:
发现最近ATI的显卡,加了铜片之后,返修的比较多。,是不是不能加铜片,只能加软垫子

网友:
保险起见,需要加,不过一定要选好铜片的厚度。

网友:
这个看进系统以后的温度吧,跑跑3D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一般加了散热好一下的!!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