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一个色环电阻问题!

楼主(2012-07-19):
棕 黑 红 金 白  不是10欧的电阻啊???

网友:
你上百度打电阻计算器 有好东西哦

网友(点评):
确实真好用

网友:
1K,白色忽略,表示尾部

如果金是倍数,那电阻应该就是10.2欧,但一般是没有这样阻值的电阻的,而且没有白色的误差值,所以要懂得变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