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A平台的北桥爱虚焊

楼主(2012-07-19):
最近接了不少3A的机器,开机1.5a左右跳跳跳,看电流应该是CPU都没跑,这些电流是虚的,马上拿风枪在北桥背吹了大概30秒,接屏显示了,确认问题接住就要动BGA了,不知道各位的BGA能挺多久?干桥最怕就是不知要挺多久啊,怕返修啊

网友:
重做一下一般 3个月没问题

网友:
好几个月是可以的

网友:
直接加焊看运气

网友:
有道理,就怕挺不久就要返修!

网友:
也要看芯片的质量了,有些大半年也没问题呀……

网友:
重做成功率大吗????

网友:
也就几个月,特别是这大热天 !

网友:
先把南桥重新焊一下,不行再换个南桥。

网友:
第一次做的话能坚持3个月左右

网友:
个人感觉加焊不如重置的效果

网友:
3A就是MCP67

网友:
估计也就是三个月吧

网友:
时间不会太长,有时要看运气的.

网友:
焊膏要用好点的 不然返修率很高、我买了个 用了半盒、*脏话*返修率来了 以前那种几乎没得返修。。。

网友:
重做后坚持的时间肯定长,有条件的话就重植吧

网友:
3个月时间也太短了,不值得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