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3 平台不出CPU电压

楼主(2012-07-19):
昨天接到一个E47
版号:KL9
问题:加电掉电电流加到0.15左右就掉下来掉到0.009这个机器待机0.005
广达的掉电大家一般都会抓HWPG信号,但是这个机器不是的,这个机器其他电压都出来了,包括HWPG也出来了,下面开始输出VRON去开启CPU电压,问题的关键来了,这个机器VRON也出来了,它经过一个电阻到达CPU供电芯片95831B(本人亲测95831与95831B通用)

vron通过PR65产生SHDN去开启CPU电压,现在问题是PR65 1脚为3.3 2脚为1.05V PC229去了,芯片换了,都不行,当中把EC PCH都换了也不行,不知道当时怎么回去换者两个,感觉像是芯片内部保护了,但是外围电路也没有什么可疑的,实在不知道怎么查了

看了芯片PDF这个VRON主要跟SVID在一起,这个三个是直接通CPU的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小弟也只能看到这些,还有好多都是英文。能力有限,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帮小弟,这个机器本来要发货的,拖了两天了,图纸跟BIOS 网上都有,要的可以加我QQ直接传给您(784428960)

网友(点评):
今天刚修一个SC1404的,FB短路,导致ON信号拉低

网友:
大哥们顶顶啊,帮帮忙呀

网友:
提醒下哥们,提前试试CPU哈,

网友:
我新手没碰到过!!

网友A:
醒下哥们,提前试试CPU哈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51542-1-1.html

复制,粘贴。

网友:
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哦

网友B:
这个95831芯片就是怪   碰到过1次都没修好
听别人说有刷bios好的  你可以尝试下
这个芯片是跟cpu通讯之后才会开启自身电压的  查查cpu有无问题

网友C:
i3平台CP供电芯片条件滿足后不出CPU电压。南桥,BIOS,CPU.都会导至无CPU电压。在没有CPU试的情况下。测量CPU的辅助供电电感觉。是否有舜间电压。如果有90%是CPU挂了。没有,那就是BIOS或是南桥这边的电路还有问题。但是维修中我没有修过I3一代的坏的会导至无CPU电压。I3二代修过好几个。

网友:
一看图纸都迷糊啊~!

网友:
把PR66 和PD10断开,不就能确定SHDN是否拉低,只有这几路拉低呢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i3平台CP供电芯片条件滿足后不出CPU电压。南桥,BIOS,CPU.都会导至无CPU电压。在没有CPU试的情况下。测量CPU ...

在没有CPU情况下测量CPU辅助电压,大哥CPU辅助电压是什么呀小弟不才希望大哥讲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95831芯片就是怪   碰到过1次都没修好
听别人说有刷bios好的  你可以尝试下
这个芯片是跟cpu通讯之 ...

是的,但是CPU没有电压,不知道CPU是怎么通讯的,不在那位大哥能讲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醒下哥们,提前试试CPU哈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 ...

CPU换了几个了,都不行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,只好帮你顶了

网友E:
先刷BIOS。。。。。I系列的机器现在还没有什么规律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刚看下图。。。。。测下SDA......SCL。。。。的波形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上真U就不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刷BIOS。。。。。I系列的机器现在还没有什么规律。。。。。

两个BIOS早刷了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刚看下图。。。。。测下SDA......SCL。。。。的波形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有波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波形呀

这肯定。。。不对。。。。。应该查下。。。。单桥。。。。BIOS的工作条件。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条件满足没

网友F:
我没有机器的图纸,不过你可以
查南桥的这几个信号,会有收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没有机器的图纸,不过你可以
查南桥的这几个信号,会有收获。

谢谢了小弟查查,有什么结果肯定跟大家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哥,这个很显然PR66 跟PD10没有打料呀

哦,这几个料没看清。。。每个脚位都去详细测下,,I3系列的CPU电压产生是一样的,,南桥等影响测脚位也能测出来的,。。那辅助电压也是在CPU电压正常之后才产生的,0.4--0.7V

网友:
ii系列的不好修啊  尤其是CPU供电这
95831 更是遇见多个  没有修好啊
楼主修好了 会说下
帮你UP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没有CPU情况下测量CPU辅助电压,大哥CPU辅助电压是什么呀小弟不才希望大哥讲讲

95831来是给三个电感供电吗?有两个是并在一组的。那是CPU主供电。另外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电感也是给CPU供电的。那是给U里面的显卡的。我认为是辅助供电,别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叫的。不上U直接开电舜间测这个电感看是否有舜间电压来判断U的好坏。前提是95831的供作条件要满足

网友:
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,就要换CPU了。

网友:
悲哀  I系列的我还没有修过

网友G:
哎 I系列的时序我也不是很懂 不过有点疑惑楼主是说VR-ON经过电阻直接到IC 但又说断开IC和去掉电容之后 那个电阻两边电压还是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说的吧 所以我个人看法 先换掉那个电阻 不行切断中间 的线路另行飞线 呵呵 有错误的地方别喷哈 感觉开启才一点几肯定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哎 I系列的时序我也不是很懂 不过有点疑惑楼主是说VR-ON经过电阻直接到IC 但又说断开IC和去掉电容之后 那个 ...

同意,还在维修中,希望哪位高人指点

网友(2014-08-16):
1.05够了

网友:
我很早就发过原创贴,去掉PROG1的电阻的方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