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电压杂波问题

楼主(2012-07-19):
修一台东芝L310的机器 板号TE1M  是进水的机器.3v、5v出腐蚀比较严重,处理好了。可以亮机了,本想装机测,可是装一半就不亮了。飞线诊断卡代码是88。不知道是什么码,BIOS刷过了,测LPC帧信号,跳几下就没了,具体怎么看跳的次数忘高手指点。测量CPU供电有些波看似杂波

每隔调成200mV,250ns。波形如上图,应该算上是杂波。

这是电感前的波形,只是有点抖,但看上去很圆滑,应该算上正常。CPU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262A,已经加焊过了,上下管跟电感换了还是如此。因为之前有修过台式机,也是这种波形,换过芯片,及外围元件,都没用,最后换电感好的。现在这机器的外围元件还没查,我想请问各位同行高手,有修过类似的吗?是哪个部分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波形。
进水的部位只有3v\5v处而已,CPU供电处离得远。

补充:电容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电容失效了

网友:
我有一台方正R411的,上CPU,CPU电压就有杂波,搞了好久,就是没搞好,芯片用的也是ISL6262A……

网友:
如果有NEC大电容表示先换电容了!

网友:
楼主电容查了吗?

网友:
换那个大电容

网友:
nec  大电容的事吧

网友:
来学习下。还不怎么会用示波器!~

网友:
波不好,电容的问题可能性很大,先换了再测测看

网友:
也就电容可能性最大。这个有点麻烦,只能慢慢来了

网友:
估计电容没有爆浆否则...建议查查电容是否有漏电。

网友:
要不先烤一下PCB板

网友:
补加电容,应该可以

网友:
把核心供电芯片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cpu供电要很稳定的,有波纹肯定不行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遇到台E43A 不定时死机 也是CPU供电电感后面有砸破 修了好几天也没修好 手上有一样的板子 把CPU供电IC 周边电容电阻都换了还不行

网友:
楼主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,和我的一样,反应很慢,后悔买

网友:
嘿嘿  我是打工的  那是老板买的  多少钱我也不清楚   其实我怎么会用这示波器

网友:
你这是换电感好了的?  我看来肯能是自举电容和后续滤波电容哦

网友:
楼主的波也是安泰信的哦? 国产的不怎么好啊, 我店里的安泰信的电源都坏了3个了,用的半年都不到,  你这示波器是不是买来2000左右?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修!

网友:
不错的啊,就是拉金币

网友:
NEC大电容呀
楼主说换是不是把那个大的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