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富士通DPK8300E+主板!!!

楼主(2012-07-19):
   今天遇到一个富士通DPK8300E+的针打,故障表现为通电后字车复位到左边后停止移动,同时缺纸和电源灯同时闪烁。这个故障有好多原因,一个是电源板,一个是主板。查电源板的输出,有5v输出,但无34v,短接灰线和地线后,有34v输出,电源板输出是正常的,所以怀疑的主板的问题,万用表红笔接电源板输出接口灰线,黑笔接地,通电后,发现灰线电压首先是低电平,然后变成,高电平。这肯定是不正常的,灰线是低电平的时候电源板才有输出,现在是高电平,说明主板检测到了故障,输出了高电平,让电源板34v停止输出。跑线路发现灰线连接到主板上一个74LS05的4脚上,74LS05是一个6反相器,3脚连到MB654510的ic上。我测量了下,4脚是高电平的时候,3脚是低电平,说明74LS05是正常的。至于MB654510正常应该一直输出高电平,至于为什么现在先输出高电平,又跳变成低电平,我估计是它受IC MB670535的控制,输出了低电平。
     阵列集成电路MB670535。MB670535具有以下功能:
(1)产生打印针和电机动作的各种控制信号;
(2)输出打印针数据和打印针的FLYBACK回行信号;
(3)输出字车电机、走纸电机的相位信号;
(4)内含 34V输出电压检测信号
    前3项不好测量,重点检查34V的电源板输入信号。跑线路发现主板插座的1脚是34V。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MB670535上,用万用表测量了下阻值,为14M欧,明显不正常。电阻标示为3162,为一31.6k的贴片电阻,找到一个30K的贴片换上。通电检查发现MB654510已经输出正常的高电平。通电试机,一切正常!分析是MB670535没有检测到34V输入,它控制MB654510输出了低电平,所以电源板不输出34V,导致打印机工作不正常!

网友:
楼主果然犀利。后辈学习了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是不是8300E的通病,以前碰到过这种机器 当时更换了两个电容,不好使就更换了电源板 ,也没有查他的毛病,希望楼主最好上个图

网友:
是啊。电源板也有通病。就是那两个小点的电解电容 换个耐压容量高点的一般就好!

网友:
有台DPK8300E+打印几行就有一行字比较淡,换打印头也不行,不知道原因?楼主给指点下??

网友:
楼主功力高深,我辈望尘莫及

网友:
楼主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啊。

网友:
支持原创,同时转帖请注明

网友:
楼主真是强大呀。。。。

网友(2012-08-22):
学习了 认真揣摩下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~~~经常碰到这些机的,以后就不用直接换板了~~~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