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11S不加电,求时序

楼主(2012-07-19):
谁懂4411S的上电时序,按开关电压有高低高的跳变,但是不加电,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,求上电时序
时序

网友:
这个解释起来太麻烦了,解释完能写本书了!

网友:
先修待机啊? 3v 5v正常吗?IO的开启条件 还有南桥的条件满足吗?

网友:
楼上正解 先刷 bios 再换ec 然后在南桥

网友:
先看待机正常不正常,然后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啊。像南桥的 VCCRTC, 32.768KHZ, RTVRST# , 等等。

网友:
看一下3V5V待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