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n61主板cpu温度过高

楼主(2012-07-19):
翔升n61主板cpu温度过高,换cpu一样,风扇也换了还高,不知道是主板什么部位坏了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是确实高还是只是软件检测高?

网友:
什么样的板子啊?是不是没导热硅脂还是座子脱了?

网友:
升级一下BIOS,有时测温可能不准的

网友:
我也有主板是这样的

网友:
CPU烫不烫手,烫手应该是CPU本身的问题吧或者加点硅脂试试
不烫手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

网友:
大概是软件检测高吧还是bios里看出来高,先刷个bios再用好的风扇试试

网友:
主板和CPU都有可能。自己先确定一下CPU是好的没。CPU是好的那就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监控软件的话不是很准

网友:
是什么CPU啊,没准CPU没插好或者散热架松了吧

网友:
电源芯片坏了

网友:
呵呵  我这里也有一块  直接给客户换了主板  换下来慢慢研究

网友:
风行N68S V2.0N

网友:
手摸风扇不烫的话,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,不需要紧张,不死机就没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试。

网友:
都测试过是主板问题,不知道应该查什么地方???

网友:
温度检测的不一定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