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5保护隔离电路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2-07-19):
本人新手,请教各位师傅联想G455保隔电路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量公共点有没有短路, 有短路可以用烧鸡法. 没短路就量公共点有没有电压.保护隔离是最基本的. 这个都修不出来就别指望修别的问题了.

网友:
看图纸可以了

网友:
谢谢啊!刚开始学 还需努力努力在努力

网友:
照着图纸来修,应该很容易找出故障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