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到特殊的管子可以用普通的改 联想u165

楼主(2012-07-19):
机器过来的时候  大短  经检测  cpu供电的管子短了   但是那个管子很特殊  脚位也特殊  上面是一片铁片

手上没有这样的管子  只能用普通管子来改

改完一次亮机

网友:
又沟道的? 你改了四个啊?

网友:
看不到是什么管子呀,拍清楚点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看到一个小黄色袋子有几个管子。。不过LZ挺厉害的。。。

网友:
看不清楚,看不明白,特殊的是什么管,换上的又是什么管,什么都没说还不如不发这帖

网友:
改的实用吗?

网友:
什么都没看到!!!!!!!!!

网友:
楼主请说清楚点呀,还有图片

网友:
很厉害啊这样也能用

网友:
叙述的不清楚,又没有较清晰的照片附着,意义不大.

网友:
这样的MOS管有些料板上面就是有这样的,看来楼主那没多少料板

网友:
我看不到啊,唉 开开眼界都不让呀

网友:
知道定义就行

网友:
这个我还真不会改,楼主没有详细说明,我还是没有学到什么啊

网友:
把图放大些,看不清楚

网友:
什么也没看懂!

网友:
此贴,没有参考的价值!

网友:
楼主第一张图片上的CPU供电IC 你的意思是你改的这个?这东西买不到吗?你能改了?

我看到第一张的时候我也以为LZ可以改IC ,我晕

网友:
在联想的板上我也碰到过。就是CPU的上下管。取下来看好像管的下面植有一个珠子。

网友:
其实就是cpu供电的上下管了   只不过原来的封装还有脚位比较特殊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