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530 電源 PN:308439-001 插上電源就爆

楼主(2012-07-19):
D530 電源 PN:308439-001 插上電源就爆  有很多顆插上電就爆!這一款電源通病.
大都是壞什麼料?  不知道要先叫那幾種!

网友:
拍个图片上来看看吧,就这样简单说很难帮到什么

网友:
上个图片,查一下整流桥

网友:
      我曾经遇到过一新电源,插头一插就火光,爆,当时是保修期,联系老板是否可以旧地处理,老板同意后可以旧地处理。
    我打开一看十足的山寨电源,辅助电源和主电源的开关管全烧炸裂。换件后,检查没有发现其它有问题的地方,通电一试,同样是上述的情况,觉得是山寨电源没有必要再修了。好一点的电源可以修,十足的山寨电源没有必要修,没有价值。就像该论坛里的师傅们所说的,山寨电源看见就不想修,我也有这种感觉。

网友(点评):
当练手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楼上的问题我昨天也遇到过,开关关全爆,整流桥也短了两个,300V电容爆。保险就不用说了,全部更换完毕后还是没有待机电压输出,我量过有300V电压出来到变压器初级,次级没有电压输出,应该是变压器烧了,没有继续修了。杂牌电源真没必要修,补充一下,那个电源才用了4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