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看看IO这信号有什么用

楼主(2012-07-19):
(图片)

网友:
看得懂这两个信号会影响键盘吗?》伤不起啊。又要出血。

网友A:
cs是什么的片选信号吧

网友B:
30脚冒失麦克风关闭信号,32脚BISO的片选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s是什么的片选信号吧

不要这个脚也可以正常吗》?

网友:
不知你有没有把32脚和R433的2脚短接下是什么效果,慎重哦

网友C:
换个键盘试试吧 如果是有电路信号出问题 会出现有规则的键不好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30脚冒失麦克风关闭信号,32脚BISO的片选信号

同一 不过 片选信号处了问题他这机子怎么亮的  信号补好了吗

网友:
同样问题片选出了问题怎么会点亮?

网友E:
32脚SPI_CS1#应该是给BIOS的片选脚,30脚搜一下他的去向,应该可以找到的,如果中间不过电阻电感之类的类,是不会变符号的,看他的意思应该是MC无效吧,至于MC是什么芯片我还真想不出来。

网友:
30脚是电池放电的信号吗?  32脚是开启SPI总线电压的一个信号

网友:
你有没有外接键盘呢? 试下先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键盘试试吧 如果是有电路信号出问题 会出现有规则的键不好用

有得换我就换了,可惜没有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一 不过 片选信号处了问题他这机子怎么亮的  信号补好了吗

没有补啊,可以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2脚SPI_CS1#应该是给BIOS的片选脚,30脚搜一下他的去向,应该可以找到的,如果中间不过电阻电感之类的类, ...

30脚搜不出来.,没有发出去一样的信号啊,32脚掉了也可以亮机的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你看下和键盘接口有没有关系

网友:
掉的这两个脚应该是设定脚
通过43,44两个脚位的设定
接上试试
设定不正常,输出肯定异常
还有
打一下键盘的脚位对地阻值呗
要是换的EC是坏的就杯具了

网友:
应该是跟键盘有关系吧

网友:
        打下键盘接口线路,正常,就换IO看看嘛。CS是片选。

人家IO已经换了 再说了换了又什么用 都说了掉了两个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