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IBM的老鸟来看啊 X61开机正常,重启四声报错。另外无线、小红帽不能用

楼主(2012-07-19):
机器型号:IBM X61
描述故障:小红帽和键盘上代替鼠标左右键的按键不能用,另外如果重启四声报错不开机。
检测故障:重启四声报错的时候电流到0.75,感觉不过内存。小红帽和左右键不定哪次能用。后来发现不能无线上网,设备管理器无线网卡打叹号。

       一般情况下小红帽不能用换个就行了,可是这个我换上T60的键盘故障一样,别的键都能用就这三个不能。想着应该是BIOS问题把。可是刷了BIOS还是这样,没有思路无从下手。按说键盘和小红帽都归H8管理,但是这个H8是BGA封装上去的,也不想换,更何况手头也没有。我想先搞开机报错把。
       在基地查了查,发现和我一样故障的人还真不少。有篇帖子说是因为无线网卡坏掉了,他把无线网卡拔掉就好了。这个是地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0649。可是我把无线网卡拔掉还是老样子。后来在网上卡才知道这个不是内存报警,是安全芯片报警。但是我拆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机器有安全芯片啊。看大家说有免安全芯片的BIOS程序,可是在基地没找到。谁手里有这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麻烦给上传个把,马上都郁闷死了。
        另外谁能给我提点意见,看看这个小红帽和无线网卡怎么修。由于同时坏了那么多外设,我现在把南桥、H8都上BGA加焊了。可是小红帽还是不能用。

网友:
你是键盘和触摸一起接的吗?拔掉一个试试,接另一个试试。这个机器有安全芯片的,在东芝旁边

网友A:
看错了,看成T61~~~~~见笑

网友:
是不是中毒了啊,  换个系统看一下 啊

网友:
X61没有触摸的,只有两个按键和一个小红帽在键盘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错了,看成T61~~~~~见笑

原谅你

网友:
没人说说吗?我晕啊!!

网友:
刷了基地免安全芯片的BIOS,他又0187:EAIA data access error报错。小红帽什么的还是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