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GCT-M无复位一列

楼主(2012-07-19):
主板型号:精英945GCT-Mrev:1.0
主板故障:全板无复位
维修思路:945架构大致时序流程为,主板开机后先开启内存供电,依次再到桥供电,总线供电,cpu供电…

经上电测试,确认是没有桥供电只有0.3V。按道理来说内存供电肯定是正常的啦!那么既然桥供电不正常了,总线,cpu供电肯定是不正常的了。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,我们只要把桥供电修好就可以了,只要桥供电出来,其他的供电就会出来了。
维修正式开始:这块板的桥供电源于RT9218。查了各组电压都正常,看下图

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把rt9218换掉再说了!把rt9218换掉之后,晕,一个样。
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再换一个芯片看看,因为怕从料板拆下来的芯片有可能是坏的。哈哈,再换,还是一样。看来不是rt9218的事了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
那么现在就只能查反馈脚了,看到反馈脚有这么多电容电阻,头都大了。真不想查了!再看看rt92189pin FBL

看到了吗?竟然反馈的不是桥供电本身而是反馈总线供电的!
按照一般厂家设计来说,这是桥供电部分,那么反馈回来的一般都属于桥供电部分的,而精英的设计却是用总线供电正常后作为桥供电的反馈电压。也就是说,在这块板的设计中,即使是桥供电正常后,要是接下来的VTT_总线供电不正常的话,桥供电一样会不正常。

让我们静下心来分析一下:主板在内存供电正常后,接着开启桥供电,也就是rt9218的工作条件正常后桥供电出来之后,rt921810pin PGOOD 会输出高电平开启vtt_总线供电cpu供电,如果vtt_总线供电不正常的话,那么rt921810pin FBL就会是低电平,接下来的动作就是rt9218停止工作,接着停止桥供电。当然,讲述的这个过程只是瞬间的事情,在修好板子之前我用数字表测试过,瞬间测不到桥供电的产生。所以这块板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桥供电本身的问题,却忘了总线供电的好坏了。

这就是为甚么桥供电出不来的真正原因,并不是因为桥供电不正常而导致的桥供电不正常,而是没有总线供电导致的桥供电不正常,V星爱搞专用芯片,精英喜欢电路特别化。(修的板少,见谅见谅。。。)
最后把总线供电的的场管吹了下来,用万用表测量是性能不良了,直接在聊板上拆了个场管装上,上电复位立即出来了!

有些内容会误导新手的,此芯片是两路供电的。5#和10#是控制总线电压产生的。

网友:
还是找饼哥系统的学一下吧,

网友:
INTEL的平台?

网友:
给力,精辟

post_deleted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。能传一份么

网友:
修了几个月了,还没用过图纸,貌似很不错了

网友:
修的很好,图片文字说明的很详细

网友A:
不是先有cpu供电后有总线供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先有cpu供电后有总线供电吗?

那是AMD,INTER是先有总线才出cpu供电

网友B:
分析有误,这是两路供电,各自有自己的反馈,自己再研究一下吧

网友:
文章对我们小菜鸟很有帮助。

网友:
菜鸟看帖,菜鸟发帖,一般变老鸟《也觉得是两路供电》

网友:
这945的板子少见呀,小板集显居然还有两个PCI—E插槽。

网友:
我谈谈自己的理解:
如果U11各工作条件具备,首先5脚驱动Q4,把VDDQ电压转化为V_FSB_VTT电压,V_FSB_VTT电压再经过ER54和ER55分压后反馈给9脚,然后再开启2脚和4脚驱动Q31和Q32产生桥供电,桥供电正常后10脚再发出PGOOD信号。

网友:
分析的还可以

网友:
思路清晰,有条理,以前专注于AMD的,看了楼主的还是蛮有收获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。

网友:
菜鸟需要多看看类似的例子,一步一步学维修。

网友:
又学习了一招。。这样的问题一般修的头很大的

网友:
精英的,或者精英代工的主板的确有很多是这样设计的,虽然楼主的贴子有点错误,但是通过版主和网友的点评后,还是很非常价值的。对以后修精英的板子有个很好的思路

网友:
呵呵,我想问一下错在哪里呢?是思路错了吗?能不能详细解答一下呢?没有系统的学过,靠自己分析的呢!希望能够得到答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析有误,这是两路供电,各自有自己的反馈,自己再研究一下吧

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时序分析得真清楚,台机管子不良是怎么测试的啊、

控制极有电压时,D S没有完全导通,只有阻值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后把总线供电的的场管吹了下来
请问下哪个是总线供电的的场管,能载个图看看么
从主板上载个图看看是哪个场管你拆换的那个...8托了.

网友:
12楼分析的也有道理呀。

网友:
看不懂呀!!!!!!!!!!!!!

网友:
听着挺复杂的!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貌似时序不太懂

网友(2016-05-24):
无复位时钟那边容易出问题啊

网友:
这种架构的,桥供电场管容易不良,修到富士康g41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