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磐手A78无CPU供电

楼主(2012-07-19):
接个A78的板子,无复位。测电压内存,桥供电正常,但是无CPU供电,无总线供电(先CPU,后总线对么??),测电源IC无EN供电,.跑线到两个三极管,感觉类似开关的作用,就摘下测试,EN脚出来1.2v,CPU供电出来1.1。但是总线供电没出来,总线供电场馆的G级有358控制,无输出,根据3>2,1脚输出G级电压。找3脚的线也是有两个三极管,都摘掉后总线供电也出来了。但是主板依旧没复位。测摘下的三极管也都是好的(我认为),干脆从料板找别的换上电压都没了。
小弟理论实在差,刚接触。觉得不能认为摘件出来电压,肯定是没找对对的地方。望大家给指正下。还没动桥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你得板子另类还是你描述的不清楚,反正看不懂你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