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 LA760 电源一体板 高压不过电

楼主(2012-07-19):
接手一台液晶显示器 hpc la760  指示灯绿灯 屏幕不显示。测过灯管 是好的,屏幕也有暗影,判断是高压部分出问题。我顺着12v跑线 在一个板号是F1的那边没电压  好像是贴片二极管 管子上有标注63  请问这是什么管子 用什么代替?

网友:
新新新手啊  有没有人教一下啊

网友:
是个保险吧,测到的是12V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端有12v 另一端没12v

F一般表示保险这一类的器件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F一般表示保险这一类的器件!

如果是保险,但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!你在好好量量!应该不会是那样的!要么不是保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保险,但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!你在好好量量!应该不会是那样的!要么不是保险!

也怀疑是保险 我拆下来 用二极管档测 没阻值。管子上标注的是63  位置在电源板12v输出到高压板滤波电容上,如果代换要用什么代换?

网友:
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器件

网友C:
拍照瞧一下就知道了!
写F的应该是保险丝,如果一边12V,一边0V,那么这个东西测起来应该不是没电阻,而是电阻无限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拍照瞧一下就知道了!
写F的应该是保险丝,如果一边12V,一边0V,那么这个东西测起来应该不是没电阻,而是 ...

手机的像素不行啊  拍出来黑乎乎的

网友:
是保险,换之后,还要看看后面又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,我一般是能修好就修 ,修不好就换

网友:
先测试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短路若没有就接个保险开机试试,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