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presario v1000時顯時不顯維修

楼主(2012-07-19):
compaq presario v1000時顯時不顯維修,power on電流0.02a-0.35a-0.3a-0.02a然後重覆起動,壓集顯顯示正常.加焊集顯無效,更換新集顯晶片,仍無效,取下cpu ,ddr  power on仍掉電,此時量各供電,發現v-core 0v 供電ic  max1987etm 先加焊, power on v-vore 0,92v正常,插上cpu ddr 開機電流向上有3次跳變,接上lcd畫面顯示,重覆開機都ok,結束維修

网友:
vcore 都没有,你开始没测啊楼主

网友:
應為壓集顯就ok,被誤導走灣路了